[原创] .18换到90nm,面积能缩小到%多少?

楼主(2018-03-19):
模拟的模块,从.18的工艺换到90nm,面积能缩小到百分之多少呢?

网友:
这要看应用的情况,看你模拟的模块如果是power类型的,那我觉得Size没啥优化空间;如果是ADC、PLL的话好好后仿一下估计能节省不少,但是不会像数字一样是严格的平方关系,我觉得最多也就是线性关系吧。

网友:
缩小不了多少

网友:
减小不了多少。从以下方面考虑吧
(1)mismatch是面积瓶颈的,先进工艺匹配肯定更好,面积只能降一点点
(2)速度是面积瓶颈的,高速电路,由于寄生电容减小,所需MOS管W/L降低,面积大大减小,甚至可能超过平方关系
(3)开环增益/阻抗是面积瓶颈的,普通电流镜换成cascode结构能减小面积,不换结构面积不变
(4)电源电压,电源电压限制了MOS管最小L
(5)低速数字电路,平方
(6)PAD,不变?mini PAD?

网友:
如果是純analog circuit
是減不了什麼面積的
op和很多analog circuit是講gm  Rout and matching
後兩者都是用面積換來的
pll更是難,因為pll的電容就佔了6~7成,跟製程無關

网友:
还是能缩小一些的,线宽和间距都变小了,布局可以更紧凑。缩小30%以上还是可以的,具体看工艺变化对功率管缩小多少,pad如果按0.8mil的bonding线,最小面积做,也能有效缩减面积。

网友:
面积能缩小到百分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减小20%~50%吧大致!

网友:
如果是serdes還有機會20%
其它電路真的很難
有10~20%就不錯了
以量產的角度來看
類比電路除了一些high speed circuit
全部都是利用io device來設計
這種元件不會隨製程進步而進步
如果硬要用core device來設計也行
光是考慮先進製程的LOD等其它效應
面積不減反增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不知道你是问die-size,还是模拟IP还是数字逻辑?总的来说,模拟部分变化不会太大,数字部分或memory就简单按平方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