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DC网表中的例化格式啊?

楼主(2018-03-19):
需要编写脚本实现将例化的逻辑门修改成一致格式的功能,如下

图1

图1

图1

图2

图2

图2
信元100

网友:
写个perl脚本
供参考:
#!/usr/bin/perl -w
$^I=".bak";
while (<>){
chomp;
$_ =~ s/^\s*//;
if ((/;$/) or (/\bendmodule\b/)) {
print "$_\n" ;
}
else {
print "$_";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tcl写呢,你会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据我了解tcl不擅长干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