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产生12.8KHZ的时钟,输入是50MHZ

楼主(2018-03-20):
Error (15540): PLL "pll_controller_two:U_pll_controller_two|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_controller_two_altpll:auto_generated|pll1" has counter C0 that uses cascade input, but no other counter cascades into counter C0
生成IP核的时候没有提示错误,编译的时候提示错误

网友:
这么低的频率,FPGA里面的PLL一般范围是没这么宽的。
你再在手册里面看一看,看一下手册的输出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里面没有说明,这么低的频率是可以输出的,我找到了原因,原因是输入时钟,接入了2个PLL的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