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实现奇偶校验

楼主(2018-03-20):
想用SKILL实现奇偶校验。但是对于某些需要的操作符和定义不太清楚。求指点。目前我的思路是
先定义boolean变量parity为"TRUE"(skill里false是nil,该怎么处理
while(m>0
         parity=!parity;skill里好像也没有取反
         m--
)

或者有其他办法用SKILL实现奇偶校验吗?

楼主:
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2018-04-20):
试试这两个函数
oddp()
evenp()

网友:
楼上是最简单的办法,在我知道这两个函数之前我是这么写的
比如对整数a进行奇偶判定
odd = a - 2 * int(a / 2)
odd = 1的时候是奇数, = 0的时候是偶数

楼主(2018-07-19):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4# 195293204  感谢

网友(2020-10-29):
引用 楼主:
在线等,挺急的

还着急不,我挺着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