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实现占空比(duty cycle)不等于50%的时钟信号?

楼主(2018-03-20):
1. 某电路的一种工作模式,需要用到占空比(duty cycle)不等于50%的时钟,例如:duty cycle = [30%,70%]区间内的某一个数值。2. 请问:采用哪些技术可以实现上述非50% duty cycle的时钟?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诚挚感谢!

网友:
频率多高,很多办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频率取值区间=[40MHz, 100MHz], 请多多指教。

网友(2021-11-09):
码住,学习一下

网友(2023-05-29):
如果duty要求不算太高的话,用延时和逻辑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