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 MBIST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8-03-20):
1) MBIST中的 shadow read , shadow write 具体指什么?

2) 做 MBIST时用考虑 power domain 吗? 不同power domain 可以共用一个 controller 吗?
如果在RTL 阶段做MBIST, 还没有UPF文件, 怎么知道power domain 的信息?

3)MBIST 在 RTL 阶段做好, 还是在GATE 阶段做好?

网友:
(1)同问
(2)考不考虑power domain主要看你的design有没有需求。Memory分组的时候会考虑到clock domain,power domain等因素。
(3)一般是在synthesis前做Mbist。

网友:
没找到更多信息,只是看到说是可以检测multiple logical ports之间的short问题,我理解是BIST在对active ports正常写读测试时,对inactive ports进行shodow write, shadow read操作是在充放电,并不需要这个值,只是用这个状态测active部分还是否正常。
欢迎高手指正

楼主:
SRAM 应该没有充放电 这个说法吧

楼主:
同样的概念还有   concurrent read / WRITE .    document上也是说 对inactive port 进行操作,  但具体是干了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 目的是什么 就不清楚了。 望高手 指教

网友:
标题

回复 shadow read 和shadow write就是有一个口active在正常读写,另外一个口也在读写,只是并不心结果5# flow2000a

网友(2018-05-17):
我也问几个问题:
1)现在最新的mbistarchitec是9.1的版本吗?
2)最新的mbistarchitect 支持system verilog的interface的语法吗?DC已经支持interface, 我用mbistarchitect 9.1时总是会因为rtl中的interface报语法错。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