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PAD的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8-03-20):
各位大神:     我需要一个射频的输入PAD,然后查看了工艺库的IO,我用的是smic的工艺,我看到模拟的IO库中有一IO,它的说明是可以用在高频的场合,但是并没有说频率最高可以达到多高,然后,我想根据它的版图,对它进行后仿真,但是,该IO的输入端叫做PAD,输出端也是PAD,就是一根金属线连通进去的,这样的话,我仿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加激励了。。请问各位大神,是否有办法获得该IO的工作频率。我需要的工作频率为1.5GHz。谢谢大家了!

楼主:
顶一下,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拟PAD关心的是寄生的大小,太大了影响你高频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是的,但是我想确定的是这个PAD是否可以用来输入1.5GHz的频率到芯片的内部,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确认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个PAD的寄生,PAD作为1.5G信号源要驱动的负载,会不会影响信号完整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我想可不可以这样操作,calibre提参之后将PAD的寄生电阻和电容提出来,然后用相应大小的R和C来模拟作为1.5GHz信号的负载,这样子仿真的话,结果是不是可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