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带,SAR ADC中的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8-03-20):
毕设要求做一个简单的SAR ADC,现在还在比较器那部分挣扎。。。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我的比较器结构,为什么输入对管下面的两个管子都是栅漏短接的结构,然后我的IRef那里需要加一个电流源吗

网友:
你把输入对管换成NMOS试试

网友:
Av=gm,n*(1/gm,p),咋看都没有gain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结构的增益不会多大,有可能小于1,就像现在一样。你可以看看拉扎维书上的单级放大器和差动放大器的内容。如果想增加益大,你可以增加输出的电阻,共源极的增益为gmRd。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样改为NMOS后,是不是感觉波形好看多了,原来输出是跟随输入,现在是反向了。

网友:
没有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导师给了我一个这种结构,我想问下,输入对管下面的两个管子为什么都栅漏短接了?Iref下面需要提供一个电流源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diode 连接方式,相当于电阻,gain=gm*ro ,预放大增益都不是很高,你自己调管子的尺寸和相应的的带宽,Iref 是要加电流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加了个30μA的电流源,管子的尺寸就根据电流的大小,然后按公式计算来调吗.仿出来是这样的。  关于管子的尺寸设计,什么指标都没有的话,自己根据什么去算呢,只有自己假设一个指标,然后按照公算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你需要的带宽,功耗,管子尺寸肯定不是随便设计啊。

网友:
多少bit,可以试试动态比较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想法是,输入对管设置为二极管连接,主要是为了设置静态工作点,否则第一级输出端的状态是未知的。

网友:
比较器第一级做预放大,不需要很大增益,(足够latch分辨就可以),但是需要一定的速度,所以用栅漏短接的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下latch,能分辨的电压是多少?怎么设定

网友:
这个结构,在baker的书里,好像有。设计步骤也写的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