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 fault simulation与atpg计算的测试覆盖率不一致

楼主(2018-03-20):
用tmax生成的dft pattern。将pattern用set_patterns -external读回去,,
然后run_fault_sim,
发现报出来的summary中测试覆盖率与先前生pattern时报的测试覆盖率存在7%左右的差异。
看了Fault Summary Report,total faults总数没变,但是DT类型的fault数量有下降很多。

为什么计算的结果会不一样?那最终的覆盖率应该以哪个为准?
以上觉得很困惑,求大神赐教。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把写出来的pattern吃回去,而且还mask了很多cycle,结果coverage比当时atpg推pattern时还高了,因为时间问题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
可以分别写出fault list状态比较一下,看是哪些detected丢掉了。是不是丢掉了scan shift部分的?chain_test和scan_test的pattern都读进去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将atpg 生出来的pattern原封不动地读回去的。   看过fault list,fault总数没有变化,DT的数量有减少。

网友(2019-10-31):
mark一下以后再来慢慢读懂

网友(2022-05-20):
是不是collapsed和uncollapsed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