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基带信号到数字中频的速率适配问题

楼主(2018-03-20):
1. 以LTE 20MHz为例,在基带OFDM调制时,共有1200个子载波,占用18M带宽。根据LTE协议,需要把这1200子载波调制到2048个载波上。这样,2048个150KHz子载波,做完IFFT之后速率为30.72MHz。30.72MHz的速率,20MHz的信号,满足采样定理。至此,就可以做后续的数字中频了。

2. 那么,如果是QPSK,bit速率假设是100KHz,经过QPSK映射后变成50KHz。这50KHz是信号带宽,如果要后续处理,需要高于50KHz的速率来表示,一般通信系统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8-05-02):
思路错了,是按照物理层的传输通道速率来确定上层业务的bit率,而不是通过上层业务的bit率来确定物理层通道的传输速率。上层业务的bit率如果是10Gbps,LTE怎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