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compiler_ultra,使用 option -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

楼主(2018-03-20):
DC compiler_ultra,综合脚本中,使用 option -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 ,但是提示
The -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 option is ignored.(OPT-1342)

请问各位大神:

   使用这个option,需要注意什么吗?为啥没有起作用呢?

谢谢,欢迎来指教~

楼主:
欢迎指教讨论

楼主:
这里肯定有牛人,大神指教

楼主:
有人吗,请多指教

网友(2020-08-21):
是不是在DCT中不支持此选项

网友: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1-12-08):
请问 您最后解决该问题了吗?

网友(2023-08-11):
信息来源自ChatGPT,仅供参考
//================
在Design Compiler中,"-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s"是一个综合选项,用于指定在时序分析中使用高效的脚本。然而,有时候这个选项可能会被忽略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可能的原因:

1. 综合脚本错误:如果综合脚本中存在语法错误或者其他问题,可能会导致"-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s"选项被忽略。在这种情况下,Design Compiler会忽略该选项并使用默认的脚本。

2. 版本兼容性:不同版本的Design Compiler可能对综合选项的支持有所不同。如果使用的Design Compiler版本不支持"-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s"选项,那么它将被忽略。

3. 其他选项冲突:某些综合选项可能与"-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s"选项存在冲突,导致后者被忽略。这可能是由于其他选项的优先级更高,或者存在相互排斥的选项组合。

4. 约束冲突:时序约束中可能存在与"-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s"选项冲突的设置。如果约束中指定了特定的时序分析选项,那么这些约束可能会覆盖综合脚本中的设置,导致"-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s"选项被忽略。

//================
在综合工具中,"-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选项通常用于启用更严格的时序分析和优化。然而,某些时序约束可能会导致该选项被忽略,具体取决于综合工具的实现和设置。

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选项被忽略的时序约束:

1. 时钟路径约束:如果时序约束中指定了特定的时钟路径约束,综合工具可能会忽略"-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选项,并根据时钟路径约束执行时序分析和优化。

2. 时钟限制:如果时序约束中指定了特定的时钟频率限制,综合工具可能会忽略"-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选项,并根据时钟限制执行时序分析和优化。

3. 最大延迟约束:如果时序约束中指定了特定路径的最大延迟约束,综合工具可能会忽略"-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选项,并根据最大延迟约束执行时序分析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