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有遇到过前仿结果和提取NORC结果不同的情况吗?

楼主(2018-03-20):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有些pex文件会提些寄生的器件

网友:
加入了寄生电阻电容等肯定会有变化!要把版图和电路对照排查!

网友(2018-06-22):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找到了吗?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还没找到原因,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
如果后参是calibre view形式,可以cdl out,run lvs确认提取没有问题。

网友:
打开你提取的netlist 你和前仿netlist 对照一下
即使是noRC也会提取很多前仿netlist 没有的参数
至于有什么得具体问f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