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反提出来的参数疑问

楼主(2018-03-21):
各位,在下有个疑问,就是Calibre反提出来的C+Cc只是由于画版图的连线所引起的寄生电容,那么我在前仿想获得与后仿一致的效果,是不是只要在关键节点上加一个大小为C+Cc的到地电容就可以了呢?

网友:
加电容可以模拟寄生电容,仿真时模拟是可以的。但实际上MOS管的特性前后仿也会有差异,比如Vth的变化。

网友:
单从寄生考虑是可以直接加电容的
你看寄生网表也就是加在两个net之间的
后仿model和前仿不一样,用calibre抽no rc的网表就能看出来

网友:
是的,norc也是由差异的。比如wpe效应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