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s function coverage

楼主(2018-03-21):
最近学习system Verilog,写了一个简单的addr对它做function coverage,但是得到的coverage结果都为0,代码如下,cov.sample得到的结果是 1521603963(1).png 然后get_coverage的结果为

我用来两千次约束,get_coverage的结果应该至少是90%,但是我现在得到的结果为0.

`timescale 1ns/1ns

program automatic test(addr_io aio);

bit [2:0] a,b;

bit sum,cout;

bit [3:0] data;

class Transaction;

rand bit [2:0] a;

rand bit [2:0] b;

endclass

Transaction tr;

covergroup Coverage;

cv_a:coverpoint tr.a{bins a[]={[0:3]};}

    cv_b:coverpoint tr.b{bins b[]={[0:3]};}

    cv_sum:coverpoint sum{bins sum[]={[0:1]};}

    cv_cout:coverpoint cout{bins cout[]={[0:1]};}

    cv_data:coverpoint data{bins odata[]={[0:8]};}

    cross a,b,sum,cout,data;

    option.per_instance=1;

    option.goal=100;

endgroup:Coverage

Coverage cov;

real coverage;

initial begin

cov=new();

send();

cov.sample();

end

task send();

begin

aio.cb.rst_n<=0;

##2 aio.cb.rst_n<=1;

repeat(2000) begin

@aio.cb;

tr=new();

assert (tr.randomize());

$display("%t:Coverage total coverage is %f",$time,cov.get_coverage());

$display("a=%h b=%h",tr.a,tr.b);

end

end

endtask

endprogram

网友:
cov.sample() 應該要在 tr.randomize() 後

网友:
你随机了2000次,但是只采样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