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中的waver viewer如何导出数据

楼主(2018-03-21):
得到了 I关于t的曲线,以及 V关于t的曲线,现在想绘制IV曲线,想把数据导出到matlab处理一下,求指点!感恩不尽!

网友:
在wave viewer里面选择“axes--x variable”菜单可以改变曲线的x轴,默认是t,可以把电压拖到里面就可以看I-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失败了,  ,然后选择Aexs--X Variable ,再然后拖动,只是把他们合在了一张图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b76e7cbc.wiz03.com/share/s/2TrDOY3Fkh7x2EcM0z1ZXVvc1Y3MWc0Rc4Rk2Y8tHP3Ye6S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非常感谢前辈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