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condary pg 不能与power net链接的问题

楼主(2018-03-21):
前提:工艺SMIC40,在一个block周边插入一圈的FILLBIASNW3的boundary cell,需要把secondary_pg的BIASNW  pin连接到 power net上,相关的app options已经ok,使用create_routing_rule  route_group命令。
问题:发现不能connect,查阅资料,发现,BIASNW pin的属性 is_secondary_pg 是false。利用icc2_lm_shell把ndm里面的cell属性修改修改成true,但是还是不行。
补充:由于FILLBIASNW3 cell 属于physical cell,在生成ndm时候,并没用lib文件进行pin的描述,资料说要修改lib。无解了。

网友:
   上个项目也碰到过SMIC55的lib,secondary pg pin连不上~~~~~后来直接改的cell的gds,不在外面单独连到power上,楼主找到解决方案了,麻烦告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猜到你的意思了,但是我做的这个模块是带shut down的,其中std cell nwell 需要接到always on power上,并不是直接接到shut down 的power上。(有很多种well tie cell,看是否单独留出pin来接power,还是直接在库里连接到了power上)

解决方案(非官方,问了官方也没说明白):
1. secondary pg pin can be routed 的两个必要因素是:
     a. is_secondary_pg attribute must have a setting of   ture
     b. port_type   attribute must have a setting of   ture

2. 修改所有corner下的lib
     a.增加pin的voltage_map
     b.增加在cell在lib中的声明
3. 在产生ndm,调用就能用工具生成route了

网友:
回复  大龄文艺男青年

    大概猜到你的意思了,但是我做的这个模块是带shut down的,其中std cell n ...
引用 网友B:

了解了~~非常感谢!另外想请教下,为什么要把shut down区域的nwell 连到 always on电源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不同的设计,我们上次的设计也是well接到shut down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