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轭极点,大牛们是怎么理解的?

楼主(2018-03-21):
小弟最近在研究capless_LDO,在找到的论文中有提到共轭极点的存在,也对电路进行过零极点分析,但是对于共轭极点的产生不是很理解,大多的推导也只是推公式得出来 ,不理解如何从直观上去理解共轭极点的产生原理。希望有大牛能够帮助解答

楼主:
不要沉,希望有人一起讨论啊!!!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
直观的说,从波特图上看,实数的左半平面极点会使开环增益降低,相位滞后。
如果两个这样的实数极点重合,效果只是它们的叠加。
如果是共轭极点,我觉得虚数部分还会导致开环增益的尖峰。

共轭极点可能会出现在多环路反馈中。capless LDO缺乏很大的稳压电容,只能依靠快速的环路响应(大带宽,或是快速瞬态),这都必然会引入更多的反馈环路。

随便说说,不一定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多环路产生共轭极点,不理解,我知道米勒补偿容易产生共轭极点。但是无法理解多环路产生共轭极点的原理

网友:
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看根轨迹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
直观的说,从波特图上看,实数的左半平面极点会使开环增益降低,相位滞后。
如果两个这 ...

你好,有没有快速环路的LDO例子/文章看一下?

网友(2023-01-29):
什么是共轭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