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ase noise 计算

楼主(2018-03-21):
能请问下lpf的噪声经过vco后产生的噪声应该为lpf的噪声*kvco/s的平方吗,为什么我计算出来和仿真不对应呢?  具体应该用哪些仿真值进行计算呢?

网友:
要的啊,自己写个matlab 看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乘以平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不明白的是vco输入噪声单位为v^2/Hz,输出相位噪声为dbc/Hz。这两者之间怎么转换?

网友B:
除掉载波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载波功率能够仿真或者计算得到吗?

网友C(2021-11-10):
引用 网友B:
除掉载波功率

同问dbc,VCO可以直接得到dbc单位的phasenoise,但是其他的像LPF,PD,CP是需要怎么转换成dbc量纲呢,或者说用db就行了

楼主(2022-10-13):
引用 网友C:
同问dbc,VCO可以直接得到dbc单位的phasenoise,但是其他的像LPF,PD,CP是需要怎么转换成dbc量纲呢,或者 ...

同问,麻烦哪个大神帮忙解释一下呢,LPF仿真得到的为噪声功率,  折算到VCO输出是LPF的噪声乘(KVCO/S)^2后再除输出时钟的载波功率得到LPF输出的相位噪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