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CTANGLES 语句相关

楼主(2018-03-21):
在gen dummy fill 时, 用到如下RECTANGLES语句RECTANGLES 5 5 2 INSIDE OF 0 0 400 400
我的本意是在(0,0 400,400)这个区域产生5x5的dummy fill, 但是出来的结果是, 在1000x1000的区域产生dummy fill, "INSIDE OF 0 0 400 400"  这个option好像没有用.
请问怎样在一个cell 内或者在一个指定的区域内产生dummy fill ?

网友:
这个是跟PRECISION 参数相关的,看起来是DBU和PRECISION 有2.5倍的关系。你去查一下

网友:
你是哪个节点? fab 现在都会提供dummy 的scripts

网友:
inside 是在 裡面
RECTANGLES 5 5 2 INSIDE OF 0 0 400 400
然後呢 ? 還要有一些運算 把裡面的拿出來 或是把外面的刪掉 ,
再輸出才會是你要的吧?
RECTANGLES 是全部舖滿 ,
或許你可以多畫一個 layer 利用 A O I 的方式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