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查看波形错误

楼主(2018-03-21):
最近用DDS产生正弦波,用Chipscope产看波形发现不能正常显示,如图

然后有重新查看以前做的AD程序波形,用单次触发方式(因为连续触发方式不能用,会报错)也是出现上图的波形,求问有没有大神知道。???

网友:
把查看数据格式改一下

网友:
很明显,数据位溢出了。
DDS产生的正弦波是有符号的数据,你的波形数据明显是无符号数显示的;
所以,只需要把数据显示设置为signed即可显示正确。
即,你的波形数据没有问题,只是显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