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ctrl+c无法退出,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8-03-21):
VCS仿真,之前都是使用ctrl+c退出,最近用ctrl+c无法退出,怎么回事啊?
请教各位大神指导,在线等哈~

楼主:
请多指教,在线等大牛~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ctrl+z放后台,然后查看jobs
kill %#,%#为对应的job号

网友(2019-06-20):
-debug_all或-debug_access+all,其他debug选项可能不行

网友(2020-05-14):
ps auxf 查看进程的PID,kill PID就可以结束进程了

网友(2021-07-21):
你可以在vcs 的 编译过程中加-debug_access+all,这样就可以用ctrl+c了 。
或者,如果你的vcs 编译过程中只加了-fsdb,没有加-debug或者debug_pp之类的选项,可以在sim执行的时候,加上-ucli -do sim.do
其中,sim.do的内容可以只写两行
第一行:run
第二行:quit
这样也可以用ctr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