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modelsim 里的transcript 不显示display语句的内容?

楼主(2018-03-21):
刚学,用modelSIM 试试display的用法和功能,程序simulation后,在transcript里run,但是却没有任何显示。求教这是什么问题啊?该怎么解决呢?谢谢各位

楼主:
重装了modelsim也还是不好使,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2019-06-24):
您好,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多谢

网友:
您好,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多谢

网友:
initial
   begin
     a= 2'b1x;
     b=2'b1x;
   end

always @(a or b) begin
   if (a == b) $display("1");
   else $display("0");
end

楼主:
没解决,重装软件都不好使。建议重装系统试试吧哎

网友A(2019-12-16):
引用 楼主:
没解决,重装软件都不好使。建议重装系统试试吧哎

解决了吗,重买了台电脑装了modelsim还是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重买了台电脑装了modelsim还是不显示

没解决。。。。但是现在在别的电脑上用modelsim了。重装系统或者换个版本的modelsim安装包再试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解决。。。。但是现在在别的电脑上用modelsim了。重装系统或者换个版本的modelsim安装包再试试呢?
...

转战linux平台了

楼主(2020-01-16):
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同学欢迎分享解决方案啊

网友(2020-05-2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同学请问你解决了吗?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A(2020-10-01):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解决了,大家看我的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8857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大家看我的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885774-1-1.html

哎???
我当年经当时的老师提醒,试过把Windows用户名改成英文的,不好使。。。
然后当时我卸载了, 在英文用户名下重新安装,还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我当年经当时的老师提醒,试过把Windows用户名改成英文的,不好使。。。
然后当时我卸载了, 在 ...

要在windows系统级重新创建英文账户才行,直接把原来的中文改英文是不行的。手贱把原来的中文账户删了,靠,毕设数据丢了。正在找路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