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将liberate 嵌入到ADE下抽lib文件

楼主(2018-03-21):
大家好,我想用liberate 抽取设计的IP的lib。可以把liberate嵌入virtuoso ade 下进行pvt仿真的同时抽取lib文件。目前看到如下的信息,说是可以创建setup.cshrc 文件添加内容,然后在. cdsinit文件中添加一些内容,我想问下,我应该在哪个路径下创建setup.cshrc, 同时.cdsinit 文件在哪个路径下。我找不到,有没有哪为帅哥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2018-05-10):
帮顶,论坛里liberate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2020-09-15):
你有这个截图的完整文档没呢?

网友(2022-10-13):
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2-24):
兄弟,问题解决么我也在搞liberate 加我QQ1032229465讨论下

网友(2023-05-09):
在virtuoso的安装文件夹里

网友(2025-01-17):
楼主,你liberate的环境变量是怎么配置的?怎么嵌入到VIRUTOSO的。求告知~~

网友(2025-03-10):
; vim: set filetype=skill :
;Load LiberateAMS GUI
liberateHome = getShellEnvVar("LIBERATEHOME")
unless(liberateHome liberateHome = getShellEnvVar("ALTOSHOME"))

if(liberateHome then
    elib = strcat(liberateHome "/etc/liberate_gui.il.e")
    printf("%s\n" "Loading liberate")
    load(elib)
        ;Set up netlisting for post-layout Liberate AMS compatibility
        envSetVal("asimenv" "mappingMode" 'string "oss")
        hnlSpectreMapNetInName='(
            (">" "\\>")
            ("<" "\\<")
            ("." "_")
            ("#" "\\#")
            ("$" "\\$")
            ("%" "\\%")
            ("^" "\\^")
            ("&" "\\&")
            ("*" "\\*")
            ("(" "_")
            (")" "")
            ("\\" "\\\\")
            ("|" "_")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
            ("`" "\\`")
            ("," "\\,")
            ("?" "\\?")
            ("/" "\\/")
            ("@" "\\@")
        )
else
    printf( "Error: neither of LIBERATEHOME or ALTOS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s are set. Set them and restart Virtuoso")
)

网友(2025-08-05):
https://bbs.eetop.cn/thread-977463-1-1.html  可以参考cadence的RAK,里面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