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进行LVS的时候版图器件不能识别

楼主(2018-03-21):
简单的逻辑电路进行LVS,看结果,原理图中的器件都正确识别了,而版图中的器件没有被识别。PIPO.LOG

INFO (XSTRM-162): You have not used the viaMap option. If the OpenAccess design has native oaVia instances, use the -viaMap option for preserving oaVia instances in a Stream Out - Stream In round trip. Using the -viaMap option improves performance and VM usage of applications using the Streamed-In design.  For details on the viaMap option, refer to the "Design Data Translator's Reference" guide for XStream.

WARNING (XSTRM-35): The objects in the layer-purpose pair 'text:drawing' are ignored. This is because the layer-purpose pair used in the design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layer map file. Specify the layer-purpose pair in the layer map file and try again.

INFO (XSTRM-180): You have not used the objectMap option. The design has instance(s) of at least one of following OpenAccess objects: oaBlockage, oaBoundary, oaRow, and oaMarker.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objects will not be translated into the generated stream file. Use the objectMap option to translate/preserve these objects using XStream. For details on the objectMap option, refer to the "Design Data Translator's Reference" guide for XStream.

xx.sp

.SUBCKT inv gnd!
** N=1 EP=1 IP=0 FDC=0
*.CALIBRE WARNING SHORT Short circuit(s) detected by extraction in this cell. See extraction report for details.
.ENDS
***************************************

请大神指点,如果需要其他文件,也可以贴。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你应该和我遇到同一类型问题了,能发一下你的calibre设置吗?input、lvs option这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tsmc的什么工艺?听说小于20nm的工艺都是finFET,layout和以前的planar的画法有点不太一样。

网友:
第一个图,转出gds不用加map.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加没加map library

网友:
问问领导是不是还有别的文件需要加载在一起,有的 rule不全,器件在rule里面没有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确实是还有文件没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