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 获得当前脚本文件的绝对路径?

楼主(2018-03-22):
如题,麻烦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用哪个函数?

网友(2018-05-05):
不太清楚如何获取,不过从执行skill代码的步骤可以看出只有load的时候才需要路径,执行的都是函数不存在路径的

网友A(2018-08-12):
回复 楼主:

get_filename(piport), 参见这篇回答

我还没试过 等明天上班试试

楼主(2022-02-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get_filename(piport), 参见这篇回答

十分感谢!

网友B(2022-12-27):
你最后是怎么获取skill脚本的路径的?二楼回答我看不懂

楼主(2023-02-14):
引用 网友B:
你最后是怎么获取skill脚本的路径的?二楼回答我看不懂

我最后是用获得模块的instance  name 来搞的。没有用绝对路径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