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测量放大器输出摆幅

楼主(2018-03-22):
最近在仿放大器输出摆幅,有点搞懵了,通常测摆幅是把输入电压设为变量仿dc看输出范围还是要进行Tran仿真,求解??

网友(2019-10-06):
也在这个问题困住了,请问解决了嘛?

网友:
我通常是将放大器放到使用环境中,一般是闭环,DC仿真,确保输出通路管子能在饱和区的输出范围即为放大器的输出范围
当然确定最大最小输出范围后需要仿真此条件下tran和稳定性是否有问题

网友:
扫一下DC就可以看到他最大的输出和最小输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