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设计类问题

楼主(2018-03-22):
关于VCO的输出输出频率,看过的资料基本都有公式f=1/(2NTd),但是没有看到过用这个公式指导VCO管子参数选取,求助,这个具体要怎么指导设计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Ring Oscillator 还是LC?Ring 的话, 因为gm正比于W/L, 然而负载就是gate cap, 正比于W*L, 对于相同的L, W对于频率改变不大。当然, f 反比于L,主要受Vdd影响。
增大size主要处于匹配方面的考虑,因为会增大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ring VCO, 晚上我仔细思考一下,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