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为什么DC脚本里找不到工艺库

楼主(2018-03-22):
set search_path "
                  home/train/share_library/smic018_library/smic18_sc-metro-v10_2005q4v1/aci/synopsys \
                  home/train/share_library/smic018_library/SMIC_IO_SP018_v1.5/SP018_V1p5_otheerDK/syn  \
                   /home/train/haiyang/mul_clk "

set target_library      " ss_1v62_125c.db "
set synthetic_library   "dw_foundation.sldb  standard.sldb"
set link_library        "* ss_lv62_125c.db  dw_foundation.sldb  standatd.sldb   SP018_V1p4_max.db"
set symbol_library      "smic18m.sdb"

上面是我的脚本,里面的库文件就是在那个路径下的,但是运行后总会报警说找不到库文件

楼主: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到底该怎么解决

网友:
目测,路径错误, home前斜杠漏掉了 ”/ho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可我刚刚加上之后,还会出现同样的错误,三个警告都没有消除

网友:
target library 的库没有在link library的链接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把工艺库的名称写到“set link_library”的后面,然后工艺库的名称前加上“*”?

网友:
如果前面设置target_library没报错,说明很可能是link_library写错了,set link_library [list * xx],你把所有的库都放到一行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target library后面是工艺库,然后我把工艺库按照你说的方法也设置了link library,但它还是说找不到link library里面的三个库

网友:
找不到link library的库,你的寻找路径正确吗?

网友:
link library中应该“* \
                          ##.db \
                        ……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但我加了之后还是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注意空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是把空格打上的

网友:
建议你到每个目录里用pwd列出路径,用ls列出文件,然后复制粘贴路径和文件名到脚本里,这样不容易出现拼写错误。库的名字都写错了当然找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提醒,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