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这个Cell的NWELL是如何连接到电源的?

楼主(2018-03-22):
这个NWELL的NIMP(上面灰色斜线阴影)并没有通过CONTACT连接到电源,而是与连接到电源的PIMP(下面绿色斜线阴影)邻接,这样也能把NWELL连接到电源吗?是什么原理?

网友:
是利用tap cell去連接Nwell的電位

网友:
一般情况下,PIMP和NIMP是用金属短接在一起的,实际接电位的时候只用在PIMP上开窗做接触孔和金属接触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库里没有tap cell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Cell里没有这样连接,是要手动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