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速sar adc 单位电容如何确定

楼主(2018-03-22):
请教个一直没弄懂的问题,现在high speed sar adc的单位电容取得非常小,比mismatch计算的小很多。比如C.C.LIU的320mhz/10bit SAR ADC,单位电容只有0.5fF,取得非常小。这个单位电容取值的依据是什么?如何确定这个电容的mismatch对adc的影响(现有的module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
既然要高速,那么最好的电容大小就是看热噪声来定,不过需要矫正或加入冗余并注意matching,工艺也要很先进才行。如果工艺一般,那么可以按照matching来定电容大小,我个人觉得最好做个模型仿真一下,跑蒙特卡洛看最终enob分布。另外,IEEE上有几篇关于求mismatch对enob的影响的解析解的论文,也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凡是涉及到解析解要么用泰勒展开求近似,要么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以至于通过解析解求得到单位电容比实际所需的偏大。关于建模,推荐看一下德累斯顿工业大学Haenzsche博士发表在MIXDES10上的论文:Modelling of Capacitor Mismatch and Non-Linearity Effects in Charge Redistribution SAR AD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