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怎么使用XADC检测Xilinx FPGA的温度和电压

楼主(2018-03-22):
1.1
XADC简介

  为了提高系统集成度,Xilinx的7Series FPGA器件内部都集成了一个模数转换器(Analog-to-DigitalConverter),以下简称XADC。该模块具有以下特性:

Ø
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Ø
FPGA的温度和电压检测功能

Ø
根据用户设置的参数生成警报

1.2
UG480使用例程

根据官方给出的例程,本文档针对温度和电压检测功能,整理出了简要使用方法。

使用官方的ug480.v完成温度电压寄存器的访问,该模块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ug480 (
    input DCLK, // Clock input for DRP
    input RESET,
    input [3:0] VAUXP, VAUXN,  // Auxiliary analog channel inputs
    input VP, VN,// Dedicated and Hardwired Analog Input Pair

    output reg [15:0] MEASURED_TEMP, MEASURED_VCCINT,
    output reg [15:0] MEASURED_VCCAUX, MEASURED_VCCBRAM,
    output reg [15:0] MEASURED_AUX0, MEASURED_AUX1,
    output reg [15:0] MEASURED_AUX2, MEASURED_AUX3,

    output wire [7:0] ALM,
    output wire [4:0]  CHANNEL,
    output wire        OT,
    output wire        EOC,
    output wire        EOS
    );

    wire busy;
    wire [5:0] channel;
    wire drdy;
    wire eoc;
    wire eos;
    wire i2c_sclk_in;
    wire i2c_sclk_ts;
    wire i2c_sda_in;
    wire i2c_sda_ts;

    reg [6:0] daddr;
    reg [15:0] di_drp;
    wire [15:0] do_drp;
    wire [15:0] vauxp_active;
    wire [15:0] vauxn_active;
    wire dclk_bufg;

    reg [1:0]  den_reg;
    reg [1:0]  dwe_reg;

    reg [7:0]   state = init_read;
    parameter       init_read       = 8'h00,
                    read_waitdrdy   = 8'h01,
                    write_waitdrdy  = 8'h03,
                    read_reg00      = 8'h04,
                    reg00_waitdrdy  = 8'h05,
                    read_reg01      = 8'h06,
                    reg01_waitdrdy  = 8'h07,
                    read_reg02      = 8'h08,
                    reg02_waitdrdy  = 8'h09,
                    read_reg06      = 8'h0a,
                    reg06_waitdrdy  = 8'h0b,
                    read_reg10      = 8'h0c,
                    reg10_waitdrdy  = 8'h0d,
                    read_reg11      = 8'h0e,
                    reg11_waitdrdy  = 8'h0f,
                    read_reg12      = 8'h10,
                    reg12_waitdrdy  = 8'h11,
                    read_reg13      = 8'h12,
                    reg13_waitdrdy  = 8'h13;

        BUFG i_bufg (.I(DCLK), .O(dclk_bufg));
   always @(posedge dclk_bufg)
      if (RESET) begin
         state   <= init_read;
         den_reg <= 2'h0;
         dwe_reg <= 2'h0;
         di_drp  <= 16'h0000;
      end
      else
         case (state)
         init_read : begin
            daddr <= 7'h40;
            den_reg <= 2'h2; // performing read
            if (busy == 0 ) state <= read_waitdrdy;
            end
         read_waitdrdy :
            if (eos ==1)          begin
               di_drp <= do_drp  & 16'h03_FF; //Clearing AVG bits for Configreg0
               daddr <= 7'h40;
               den_reg <= 2'h2;
               dwe_reg <= 2'h2; // performing write
               state <= write_waitdrdy;
            end
            else begin
               den_reg <= { 1'b0, den_reg[1] } ;
               dwe_reg <= { 1'b0, dwe_reg[1] } ;
               state <= state;
            end
         write_waitdrdy :
            if (drdy ==1) begin
               state <= read_reg00;
               end
            else begin
               den_reg <= { 1'b0, den_reg[1] } ;
               dwe_reg <= { 1'b0, dwe_reg[1] } ;
               state <= state;
            end
         read_reg00 : begin
            daddr   <= 7'h00;
            den_reg <= 2'h2; // performing read
            if (eos == 1) state   <=reg00_waitdrdy;
            end
         reg00_waitdrdy :
            if (drdy ==1)          begin
               MEASURED_TEMP <= do_drp;
               state <=read_reg01;
               end
            else begin
               den_reg <= { 1'b0, den_reg[1] } ;
               dwe_reg <= { 1'b0, dwe_reg[1] } ;
               state <= state;
            end
         read_reg01 : begin
            daddr   <= 7'h01;
            den_reg <= 2'h2; // performing read
            state   <=reg01_waitdrdy;
            end
            reg01_waitdrdy :
           if (drdy ==1)          begin
               MEASURED_VCCINT = do_drp;
               state <=read_reg02;
               end
            else begin
               den_reg <= { 1'b0, den_reg[1] } ;
               dwe_reg <= { 1'b0, dwe_reg[1] } ;
               state <= state;
            end
         read_reg02 : begin
            daddr   <= 7'h02;
            den_reg <= 2'h2; // performing read
            state   <=reg02_waitdrdy;
            end
         reg02_waitdrdy :
            if (drdy ==1)          begin
               MEASURED_VCCAUX <= do_drp;
               state <=read_reg06;
               end
            else begin
               den_reg <= { 1'b0, den_reg[1] } ;
               dwe_reg <= { 1'b0, dwe_reg[1] } ;
               state <= state;
            end
         read_reg06 : begin
            daddr   <= 7'h06;
            den_reg <= 2'h2; // performing read
            state   <=reg06_waitdrdy;
            end
         reg06_waitdrdy :
            if (drdy ==1)          begin
               MEASURED_VCCBRAM <= do_drp;
               state <= read_reg10;
            end
            else begin
               den_reg <= { 1'b0, den_reg[1] } ;
               dwe_reg <= { 1'b0, dwe_reg[1] } ;
               state <= state;
            end
         read_reg10 : begin
               daddr   <= 7'h10;
               den_reg <= 2'h2; // performing read
               state   <= reg10_waitdrdy;
            end
         reg10_waitdrdy :
            if (drdy ==1)          begin
               MEASURED_AUX0 <= do_drp;
               state <= read_reg11;
            end
            else begin
               den_reg <= { 1'b0, den_reg[1] } ;
               dwe_reg <= { 1'b0, dwe_reg[1] } ;
               state <= state;
            end
         read_reg11 : begin
            daddr   <= 7'h11;
            den_reg <= 2'h2; // performing read
            state   <= reg11_waitdrdy;
            end
         reg11_waitdrdy :
            if (drdy ==1)          begin
               MEASURED_AUX1 <= do_drp;
               state <= read_reg12;
               end
            else begin
               den_reg <= { 1'b0, den_reg[1] } ;
               dwe_reg <= { 1'b0, dwe_reg[1] } ;
               state <= state;
            end
         read_reg12 : begin
            daddr   <= 7'h12;
            den_reg <= 2'h2; // performing read
            state   <= reg12_waitdrdy;
            end
         reg12_waitdrdy :
            if (drdy ==1)          begin
               MEASURED_AUX2 <= do_drp;
               state <= read_reg13;
               end
            else begin
               den_reg <= { 1'b0, den_reg[1] } ;
               dwe_reg <= { 1'b0, dwe_reg[1] } ;
               state <= state;
            end
         read_reg13 : begin
            daddr   <= 7'h13;
            den_reg <= 2'h2; // performing read
            state   <= reg13_waitdrdy;
            end
         reg13_waitdrdy :
            if (drdy ==1)          begin
               MEASURED_AUX3 <= do_drp;
               state <=read_reg00;
               daddr   <= 7'h00;
            end
            else begin
               den_reg <= { 1'b0, den_reg[1] } ;
               dwe_reg <= { 1'b0, dwe_reg[1] } ;
               state <= state;
            end
         default : begin
            daddr <= 7'h40;
            den_reg <= 2'h2; // performing read
            state <= init_read;
            end
         endcase

XADC #(// Initializing the XADC Control Registers
    .INIT_40(16'h9000),// averaging of 16 selected for external channels
    .INIT_41(16'h2ef0),// Continuous Seq Mode, Disable unused ALMs, Enable calibration
    .INIT_42(16'h0400),// Set DCLK divides
    .INIT_48(16'h4701),// CHSEL1 - enable Temp VCCINT, VCCAUX, VCCBRAM, and calibration
    .INIT_49(16'h000f),// CHSEL2 - enable aux analog channels 0 - 3
    .INIT_4A(16'h0000),// SEQAVG1 disabled
    .INIT_4B(16'h0000),// SEQAVG2 disabled
    .INIT_4C(16'h0000),// SEQINMODE0
    .INIT_4D(16'h0000),// SEQINMODE1
    .INIT_4E(16'h0000),// SEQACQ0
    .INIT_4F(16'h0000),// SEQACQ1
    .INIT_50(16'hb5ed),// Temp upper alarm trigger 85
    .INIT_51(16'h5999),// Vccint upper alarm limit 1.05V
    .INIT_52(16'hA147),// Vccaux upper alarm limit 1.89V
    .INIT_53(16'hdddd),// OT upper alarm limit 125 - see Thermal Management
    .INIT_54(16'ha93a),// Temp lower alarm reset 60
    .INIT_55(16'h5111),// Vccint lower alarm limit 0.95V
    .INIT_56(16'h91Eb),// Vccaux lower alarm limit 1.71V
    .INIT_57(16'hae4e),// OT lower alarm reset 70 - see Thermal Management
    .INIT_58(16'h5999),// VCCBRAM upper alarm limit 1.05V
    .SIM_MONITOR_FILE("design.txt")// Analog Stimulus file for simulation
)
XADC_INST (// Connect up instance IO. See UG480 for port descriptions
    .CONVST (1'b0),// not used
    .CONVSTCLK  (1'b0), // not used
    .DADDR  (daddr),
    .DCLK   (dclk_bufg),
    .DEN    (den_reg[0]),
    .DI     (di_drp),
    .DWE    (dwe_reg[0]),
    .RESET  (RESET),
    .VAUXN  (vauxn_active ),
    .VAUXP  (vauxp_active ),
    .ALM    (ALM),
    .BUSY   (busy),
    .CHANNEL(CHANNEL),
    .DO     (do_drp),
    .DRDY   (drdy),
    .EOC    (eoc),
    .EOS    (eos),
    .JTAGBUSY   (),// not used
    .JTAGLOCKED (),// not used
    .JTAGMODIFIED   (),// not used
    .OT     (OT),
    .MUXADDR    (),// not used
    .VP     (VP),
    .VN     (VN)
);

    assign vauxp_active = {12'h000, VAUXP[3:0]};
    assign vauxn_active = {12'h000, VAUXN[3:0]};

    assign EOC = eoc;
    assign EOS = eos;

endmodule

1.3
UG480功能描述

上述代码主要是通过DRP访问时序进行配置、读取XADC模块的寄存器,从而得到需要的温度电压等相关信息。其中的XADC模块是调用Xilinx的原语设计的。各输出信号的意义如下表所示:

Table 1 ug480 信号说明

MEASURED_TEMP

测试所得的温度值

MEASURED_VCCINT

测试所得的VCCINT值

MEASURED_VCCAUX

测试所得的VCCAUX值

MEASURED_VCCBRAM

测试所得的VCCBRAM值

MEASURED_AUX0

4个模拟输入通道的监测

MEASURED_AUX1

MEASURED_AUX2

MEASURED_AUX3

ALM

警报信号,超出用户设置的值就会拉高.

bit[0]:温度

bit[1]: VCCINT

bit[2]: VCCAUX

bit[3]: VCCBRAM

bit[4]: VCCPINT

bit[5]: VCCPAUX

bit[6]: VCCO_DDR

bit[7]: bit[6:0]的逻辑或运算

CHANNEL

当前输出(更新)的类型,针对上述XADC的配置模式,其对应关系如下:

0x00:Temperatuere(MEASURED_TEMP)

0x01:VCCINT(MEASURED_VCCINT)

0x02:VCCAUX(MEASURED_VCCAUX)

0x06:VCCBRAM(MEASURED_VCCBRAM)

0x10:MEASURED_AUX0

0x11:MEASURED_AUX1

0x12:MEASURED_AUX2

0x13:MEASURED_AUX3

OT

Over Temperature,温度超出用户设置的阈值之后,该信号会拉高。

EOC

ADC转换结束标志,Active High.

EOS

状态寄存器访问结束标志,Active  High.每次刷新完状态寄存器,则给出一个EOS脉冲,此时DRP访问状态机会依次读取所有的状态寄存器。

从XADC的寄存器配置可以看出,温度的上限警报为85°C,超出温度(OT)的值为125°C,VCCINT上限警报为1.05V,VCCAUX上限警报为1.89V,VCCBRAM上限警报为1.05V。

Table 2 XADC ControlRegisters

Name

Address

Software

Attribute

Description

Configuration register 0

40h

INIT_40

XADC基本配置寄存器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

41h

INIT_41

Configuration register 2

42h

INIT_42

Sequence registers

48h to 4Fh

INIT_48 to

INIT_4F

通道序列配置寄存器

Alarm registers

50h to 5Fh

INIT_50 to

INIT_5F

警报阈值配置寄存器

具体的寄存器配置介绍请参考Xilinx 官方手册UG480

ADC总是产生一个16位转换结果。但是只使用12bit的数据,这12位数据对应于16位状态寄存器中的12个MSB(最高位)。可以通过未使用的LSB(低四位)来最小化量化效应或通过求平均值或滤波来提高分辨率。对这12bit数据,需要做一个格式转换才能得到实际的摄氏度和电压值,温度转换方程如下:

Temp(℃)=(MEASURED_TEMP[15:4]* 503.975)/4096-273.15

电压转换方程如下:

VCCINT=(MEASURED_VCCINT[15:4]* 3)/4096

VCCAUX、VCCBRAM的电压转换方式和VCCINT一致。

这样,通过温度、电压转换方程即可得到较为精确的温度和电压。通过这个转换方程,可以看出例程中温度配置的警报阈值85file:///D:/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png是怎么得来的了:

同理,配置参数INIT_50给的是0xb5ed,那么温度阈值等于0xb5e * 503.975 / 4096 –273.15 = 84.89file:///D:/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png

1.4
XADCMIG 控制器使用技巧

一个FPGA内部只有一个ADC模块,当我们使用了MIG控制器的时候,在生成MIG控制器的过程中有一个选项提示是否使能XADC,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使能这个XADC模块,否则会产生冲突。Disable了MIG控制器的内部XADC模块调用之后,MIG控制器会有一个输入温度的端口提供给用户,此时就需要在外部调用这个XADC这个模块,然后将温度值MEASURED_TEMP[15:4]给到这个端口。如下:

MIG制器Disable XADC:

figure 1 MIG XADC Disable

端口连接:

  1. .device_temp_i (  MEASURED_TEMP[15:4]     ),// input [11:0]      device_temp_i

ug480例化使用:

    ug480 ug480_inst(
        //Input
        .DCLK               (  Clk50M                   ),// Clock input for DRP
        .RESET              (  !nRst                    ),//Active Hign
        .VAUXP              (  4'h0                     ),// Auxiliary analog channel inputs
        .VAUXN              (  4'h0                     ),// Auxiliary analog channel inputs
        .VP                 (  1'b0                     ),// Dedicated and Hardwired Analog Input Pair
        .VN                 (  1'b0                     ),// Dedicated and Hardwired Analog Input Pair

        //Output
        .MEASURED_TEMP      (  MEASURED_TEMP[15:0]      ),
        .MEASURED_VCCINT    (  MEASURED_VCCINT[15:0]    ),
        .MEASURED_VCCAUX    (  MEASURED_VCCAUX[15:0]    ),
        .MEASURED_VCCBRAM   (  MEASURED_VCCBRAM[15:0]   ),
        .MEASURED_AUX0      (  MEASURED_AUX0[15:0]      ),
        .MEASURED_AUX1      (  MEASURED_AUX1[15:0]      ),
        .MEASURED_AUX2      (  MEASURED_AUX2[15:0]      ),
        .MEASURED_AUX3      (  MEASURED_AUX3[15:0]      ),
        .temp_ref           (  temp_ref                 ),
        .ALM                (  ALM[7:0]                 ),
        .CHANNEL            (  CHANNEL[4:0]             ),
        .OT                 (  OT                       ),
        .EOC                (  EOC                      ),
        .EOS                (  EOS                      )
    );

可以看出,ug480在例化使用时,VAUXP、VAUXN、VP、VN这几个信号直接给了0,是因为他们是用于前面提到的模数转换功能使用的,我们只使用了温度电压检测,因此这几个信号可以不用。复位信号高电平有效。

需要注意的是MIG控制器需要的温度值刷新时间间隔最小是116us,所以XADC模块使用时INIT_41这个寄存器必须设置为Continuous Seq Mode(例程中的默认设置就好),也就是按照轮训方式刷新。为了测试该轮训刷新时间,通过在7Seriers 160T测试EOS的频率为40Mhz(DCK给50M参考时钟),也就是说,ug480的配置模式在50M参考时钟的工作状态下,输出值的刷新时间是25ns.完全满足MIG的刷新时间要求。

其余输出信号如MEASURED_TEMP等可以直接提供给MCU读取,MCU读取之后用转换方程转换之后即可得到FPGA当前的工作温度和电压了。另外还可将ALM信号、OT信号以中断的形式反馈至MCU处理。

以上描述均属个人通过了解UG480之后在K7 160T测试之后得到的结论,若和UG480有冲突的地方,请以UG480为准。UG480参考文档

楼主:
第一次发帖~请各位大佬多多关照

网友(2019-03-07):
复位信号写成1‘b0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2023-03-08):
正找怎么用这玩意儿的文档呢,就找到奉献的楼主了,必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