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erilog数字仿真中如何设置ADE的switch view list

楼主(2018-03-22):
仿真反相器verilog时出现错误

仿真反相器verilog时出现错误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仿真verilog数字反相器时,软件报错,查了好像ADE设置中environment中的switch view list的问题,求帮助

网友:
不知道你反相器的view是什么,如果不在上面的列表里就加到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