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FT控制boost变换器

楼主(2018-03-22):
小白求助利用simulink搭建了系统架构的模型,出现下面的问题:

1)输出电压纹波太大,关断时间太短(上冲处尖峰是Toff时间段(太短),调节了充电电容的充电电流、电压,但Toff依旧没有改变,关断瞬间的上升电压也太高)

2)启动输出电压上升阶段出现多次翻转(RS触发器多次跳变)

实在是不知道要调啥了,按照原理公式调都没有改变。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跪求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
你这是是MINOFF TIME 了吗,不然调节参数,不可能TOFF不变

网友:
感觉要做max on time的。你可以看到你的duty cycle应该是99%+了。
启动反复开,也许是电路上没有min toff,min t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加最小关断时间,但我在想,调节关断定时器充电电容的相关参数不应该不改变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这个min off, max on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怎么加到模型当中 ,请问您有什么相关比较好的资料推荐吗,大谢

网友(2024-12-15):
你好,我最近也在学这个。可以分享下资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