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Cadence的virtuoso中仿真线圈电感耦合

楼主(2018-03-23):
怎么在Cadence的virtuoso中仿真一个低频耦合线圈之间传递信号?而且还需要可以对电路进行调谐。软件里面可以做到吗?还是说要使用其他的软件?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耦合线圈是用什么仿的呢?E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是EM,不了解。没在里面仿过耦合电路啊

网友:
库里的互感不能用吗?
或者把线圈当成一个黑盒子,如果知道它的传递函数,用verilogA, VCVS之类建个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使用mind这个元件进行互感吗?其实我需要仿真的是低频耦合通信,感觉这样不能模拟真实电感耦合通信。mind这个的原理是基于下面这个公式,但是耦合通信不是根据感应的吗?初级线圈中的电流和次级线圈中的电流应该存在一个固定的相位差吧?求解答!

网友:
cadence应该不能仿,需要做EM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竟然不能仿啊!那就麻烦了。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2018-10-28):
回复 网友D:
您好,请问您是怎么知道mind元器件的工作原理所使用的公式的呢,是Cadence中有文档说明吗,一直想找这个文档,但是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使用的Analoglib库中的,直接在网上搜的一个说明文档,网址:https://wenku.baidu.com/view/7248d6e2856a561252d36f7f.html你可以看看,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2022-03-17):
大神还有这个文档吗,小弟最近学着开始画电感,没什么思路,想找你这篇文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