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M电容

楼主(2018-03-23):
今天初画版图,突然想到,我的MIM电容是5,6两层金属,其他电路部分最多用到了三层金属,那我的电容能不能叠放在电路的上面?实际中有这样做的吗?

网友:
可以,但是怕被干扰到的模块上方要用一层metal做屏蔽,不怕被干扰的模块上方就没关系了。

网友:
我们空间实在不够时会放在模块间的布线上。最好不要放在模块上!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另一種選擇是:
看那個製程能不能把 MIM 做在 M3 M2 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如果用4层metal做屏蔽效果如何?现在正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4层metal做屏蔽“”;MIM电容所用到的metal和IC互联所用的METAL中间有一层单独做屏蔽的metal就可以了。比如IC互联用M1;M2,M3,然后屏蔽用M4,MIM用M5/M6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可以的  不是重要的电路都这么干

网友(2022-02-10):
如果只有两层金属,放MIM优先考量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