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smatrix问题请教

楼主(2018-03-23):
busmatrix的out_stage中包含一个仲裁算法,当HBURST是4,8,16拍增量,或者回环时,内部可以记数,当记到最后一拍的时候,仲裁做MASTER切换,我想知道的是,如果碰到不定长的BURST传输,要传多少拍事先不知道,没法计数,那在什么时候做仲裁呢?
还有一个问题,input_stage里面 突发传输会被打断,所以trans,burst要先保存下来,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突发传输被打断?是跟选用的仲裁算法有关系吗?

第三个问题,边界超出的问题,要如何处理?

望赐教!!
先谢了

网友(2018-05-08):
顶,busmatrix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网友(2020-12-11):
我说下我的理解,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1、不指定长度的传输的边界,可以通过控制信号的状态来获取;2、传输需要Load 的状态有两个:
      a)、主机发起传输时,未获取仲裁器的授权;
      b)、访问的从设备,尚处于"未就绪状态“

网友:
我的理解是,1,2)不定长的burst可以被打断,定长的一般不被打断,除非仲裁模式是抢断式的,round和fixed一般不打断burst。3)ahb 1K和AXI 4K,你比较[31:10],[31:12]addr是否变化,如果变化了,一定越界,实际使用中硬件不强制限制,基本都是让软件注意一下,主要是怕你一个burst跨两个设备,脚踩两只船,如果一个设备内部,随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