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约束时钟约束问题2

楼主(2018-03-23):
这是从RTL代码中提取的设计,CLKA经过计数分频为CLKB与CLKC,然后这三个时钟经过mux选择产生一个时钟,给到模块module_x中使用
问题1:用DC进行综合时,只create_clock建立CLKA,没有create_generated_clock生成CLKB和CLKC,这样可以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check_timing的时候所有的路径都已经约束,就没有管CLKB和CLKC。
问题2:我在做DC的时候,前端设计和验证的人员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时钟描述的文档才好,要不然只能是自己看RTL代码去找这些需要约束的位置。综合人员与设计人员的交接面(接口)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
讲道理,经过计数器分频的时钟也要定义吧,否则clkb和clkc能穿过去吗?我也不确定,可以在你说的mux上设个合理的case,看看时钟能不能传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是穿不过去,但是我查看经过Reg_x的寄存器的路径都是在CLKA时钟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时钟切换到B或者C工作时,如何保证clock skew是不会引起时序违例;
    个人觉得generated clock还是要定义,那么工具会自动检查不同的时钟propagating的情况的,相对比较安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您说的对,我还有个问题,问题中这个时钟操作是在代码里边的,设计人员(写RTL)没有跟我说对时钟有这个操作,我在写脚本的时候是一直check_timimg当发现所有的路径都被约束了,就没管了。如果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设计人员要给做综合的人更详细的描述时钟相关内容,因为我老觉得如果综合人员还要一行一行的去看代码,去找相关的需要约束的位置,不太现实;另外做ASIC设计的时候时钟结构是不是应该用一个专门的模块来写,这样综合的时候看清楚这个模块就可以很清楚的找到要约束的位置。     我们的团队都是学生,老师也不太清楚这些流程中的细节。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用到哪些时钟,怎么用,这些是需要RTL designer提供的;
    要不要单独写到一个module,如果不是很复杂,或者需要很多地方都例化,其实也不用吧

网友:
1. 时钟传递会在寄存器/时序器件的CP端终结,即DIV2/DIV3的Q端没有时钟相位(如果不主动定义的话)

网友:
2. 不定义分频时钟的情况下,主时钟还是会穿过MUX传递的,所以checktiming没有问题,但是相当于你只跑了源时钟的timign,没有看到分频时钟路径的timing

网友:
3. timign约束不是随便定义的,更不是猜出来的。当然需要有文档,而且需要与design确认设计意图。时钟方案的设计,应该是由STA工程师来主导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Good

网友:
在目前这种设计下面,不对CLKB,CLKC gen clock是可以的。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问为什么需要gen clock?是因为时钟路径被打断了,也就是说,如果CLKB CLKC后面有驱动独立于CLKA时钟域以外的寄存器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没有被约束的R2R路径。这是很危险的。
但是,在楼主的设计当中,CLKA CLKB CLKC本质上驱动的寄存器是一样的。不存在上面所提到的独立于某个时钟域之外的寄存器,所以不会出去没有约束的R2R路径。

第二个原因是,CLKB CLKC是CLKA的分频。所以频率不可能比CLKA高。STA的角度来看,setup最紧的肯定是CLKA。

第三个原因是,CLKA, CLKB 和CLKC在后端PR做时钟树的时候肯定是做一个时钟树(要知道时钟树是有开销的,可以复用的时候后端都会复用,对工具和设计都友好)。这个时钟树的root会在MUX的输出端。因此实际的skew会是一样的。因此hold分析无论对A B 还是C来说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gen CLKB CLKC不会有影响。

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
前端人员应该给你设计的时钟复位结构。这个文件应该详细描述他所设计的时钟和复位网络的拓扑结构。是否有手动加入的clock gating,是否有mux等等都应该被详细标明。让后端人员可以直接找到对应的器件,方便写约束。

当然,大家都不爱文档,只能戳戳戳:D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于对hold的影响,mux之后会share tree这个也许没问题;不过mux之前,很难保证place的时候,分频reg 离分叉点很近吧?如果这里也长了tree 但又没有 gen clk constrain; 很难说SI会不会对hold有影响,特别是那种类似移位寄存器的R2Rpath,对skew很敏感吧;定义上gen clk不是坏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频REG和分叉点的远近并不影响mux之后时钟树的skew大小。只是会影响整个时钟树的root-sink延迟而已。因为逻辑上,某个时刻只可能有一个时钟从mux的输出端通过,因此不需要管mux输入端3个脚之间的延迟差异。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应该你说的是对的;skew 不会受common path影响;而且确实每次应该只会有一路时钟;
    不过,我想了想,如果不把B和C 都约束上,clock transition 工具还会去car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