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8-03-23):
三极管

三极管

如上图所示,这个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区别于普通si 三极管的特殊工艺高频(GHZ)NPN.工作原理与普通的NPN一样。

楼主:
这个器件是水平方向的还是竖直方向的

网友:
竖直方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owerjazz的工艺吧,感觉P型掺杂的SiGe是基区,N+多晶硅是发射区,N埋层+N外延是集电极,形成纵向垂直结构NPN三极管,器件周围有深沟槽隔离,SiGe合金与n-epi的异质结,以及与N+多晶硅的异质结构成npn三极管的B-C和B-E,这样对应就和一般硅基双极工艺的纵向三极管结构就类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