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求助

楼主(2018-03-23):
calibre lvs 出现图中错误,不知道怎么查?
求助大牛,麻烦大牛帮忙看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
警告先别管,先看看下面那个哭脸。

网友:
可以检查ERC后,再跑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先把LVS整成笑脸,再分析warning是否可以忽略掉。

网友:
看起来rule中,那行【***!label***】  写的有问题。

网友:
这个你看看是不是你的连线有悬空的,或者有的电源线忘记打PIN了,这个是电器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