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问题 出现在电阻上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8-03-23):
各位少侠帮忙看看一个ANT问题 感激不尽。
如图1,ANT 报告图2,是对应的电路电阻为RNPD_LP类型电阻,
图3,是电阻版图 我只显示了NWELL P+ ,这个电阻是NWELL包围的P型电阻,
图4,是ANT具体问题的地方,显示在电阻两端的cont上。
谢谢各位帮忙解答

图1

图1
JVT6DKC)M610J]YJE$)][@O.png 图1

图2

图2
图2

图3

图3
图3

图4

图4
图4

网友:
dummy电阻没有contact,或者有contact没有就近接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这个问题解决了,电阻换成PNNPO_LP类型电阻,也就是没有NWLL的电阻就饿解决的。

网友:
不是类型的问题,是原图电阻sub电位接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