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clock capable I/O

楼主(2018-03-24):
新手求问FPGA里的clock capable I/O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楼主:

   麻烦尽量解释的详细点,它是I/O管脚?还是时钟I/O管脚?还是普通I/O管脚?还是普通时钟I/O管脚?

网友:
时钟功能IO,通常做时钟引脚,也可以做为用户IO。具体参考UG47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和专用时钟管脚的区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