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使用cadence ic610仿真时出现以下问题,有大神知道该怎么改吗

楼主(2018-03-24):
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呢??
新手,才安装上,求带啊,谢谢大家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人在吗??好着急,急着完成毕业设计

楼主:
是不是看不到图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illegal library definition found in netlist
是这么提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建议,遇到这种问题,最好不要着急贴图出来发帖提问,具体问题具体自己可以先去找一下根源在哪里,或者将其中的错误关键字拿出来,网上搜索一下,实在找不到再来发贴子,这样比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