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TA2.0的DMA传输设备寄存器出错问题

楼主(2018-03-24):
最近我在zc706的开发板上,通过FMC连接SATA,实现SATA2.0的传输。目前oob层没有问题,GTX的rxn信号也没有出错。运用的是SATA的两种读写方式:PIO和DMA。但现在PIO读写都没有问题,DMA读写时shadow_refresh拉高后,设备寄存器出现了问题。详情如下面两个图所示。  (DMA读方式),(PIO写方式)。请大家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Error=0x84,硬盘接收到的command或其参数不对。

楼主:
回复 2# lik0604 但是有时候DMA操作是对的。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改?期待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