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振荡器输出电流振荡问题

楼主(2018-03-25):
求助一下:为什么我的VCO振荡器输出电压可以正常振荡,但是输出电流却不能正常振荡?如下图所示

正常振荡的为两个电压输出端,可是电流却无法正常振荡,呈现一个三角形?

网友:
Without circuit can't able to find fix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注入锁定的方式,注入两个输出端口电流,但是电流输出变成上述样子,电压算正常

网友(2018-12-18):
这个是不是仿真精度的问题,之前AD的瞬态仿真moderate精度时,电容极板的充放电电流会出现这种类似三角波振荡的情况,改成conservative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