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提供的Diode的模型里关于电流的信息是否有误?

楼主(2018-03-25):
问题:工艺库提供的二极管的Spice模型里,关于电流的信息是否有误?在做ESD设计时,希望能看看二极管的瞬时过电流能力,发现采用Spice/Spectre模型里的二极管,尺寸为60umX3um
扫描电压时,发现正向导通,反向击穿电压应该是正确的,但是电流异常,例如附件里的T35的二极管NDIO和S13的NDIO25
60umX3um的二极管正向偏置,电压5V,T35只有2mA不到,这样类推,一个常规PAD尺寸60umX60um,全放二极管,过电流能力才50mA不到,对于ESD时1.3A左右的差异是数量级的。反向击穿也有类似问题,这样就意味者二极管解决ESD,一个芯片全是二极管都解决不了。

对应二极管模型

网友:
在模型中有个Rs (ohm*m^2),是diode的串联寄生电阻,实际diode串联电阻为Rs/area,在大的正偏电压下,电流会被这个电阻限制住。
T35 ndio rs=2.03e-7, 60u*3u的有效Rs,eff=Rs/Area=1.13kohm
另外,diode的spice模型是在低压低速下测量的,一般不适合评估ESD高压高速下器件的行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Spice的diode模型是静态状态的电流。即在这个条件下,是可以长期工作的。   但ESD电流是短时间的。
   我企图用拟合TLP曲线方式做一个模型,但是问题在于单纯凭TLP曲线得到的会是一个分段电阻类似的信息。
   缺乏二极管的结电容信息,但二极管的结电容又与电压相关。
   这个结电容我理解会在二极管放电同时累计电荷,抬高电压。
   缺乏结电容信息,使得二极管一旦导通或者击穿就会瞬间释放电荷到零。

网友:
全是二极管都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