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中tcl脚本

楼主(2018-03-26):
小弟想求助一个问题:有一个较大的设计,然后我想把某一组路径之外的所有路径都设置为false path,有木有比较简便的脚本命令?
不甚感激。

网友:
你说的某一组具体指什么,某个clock下面的?某两个具体的R2R的?
如果是某个clock下的 ,可以试试
set_false_path -from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clocks] [get_clocks your_clock]] -to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clocks] [get_clocks your_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是这样,我设计中有一个模块a,然后我希望将所有没有通过a的path全部设置成false path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t_false_path -through [get_cells -hier */a]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a就指的是去除a这个cell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问题没看仔细,你可以试试set_false_path -through [remove_from_collection [get_cells -hier *] [get_cells -hier */a] ]

get_cells -hier */a 就是找到你说的那个模块a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去试试。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