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模型前门访问写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8-03-26):
我通过寄存器模型前门进行3次写操作结果波形上出现了4次。我把寄存器模型的写改成直接对总线的操作就是正常的3次了。
用寄存器模型写是会报这么一个warning:

希望明白人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是不是告警提示的寄存器域名有重复?或者是地址一样?导致模型认为你对某个寄存器的操作,还会驱动其他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仔细检查过,寄存器名字和地址均没有重复。
我通过单步运行发现又一次调用了write后reg2bus被调用了两次,导致总线上多出了一次写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de是这样的:
用①时是bus上显示4次写操作。
用②时是正常的3次,所以确定应该时寄存器模型write时出问题了。

当repeat到第二次时write被调用后连续driver了两次bus。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的寄存器模型里面可能这个寄存器建模的时候有重复。你是自动生成的模型吗?

网友:
估计是你的寄存器操作其他组件不对。有没有fork join情况,或者其他地方也有操作寄存器。

网友:
你是对同一寄存器写了三次的,如果寄存器建模重复,那为什么不是看到写6次,而是4次呢?是不是adapter写的有 bug?

楼主(2018-09-05):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如果有fork操作需要对寄存器模型的句柄rm_i做资源保护吗?

楼主:
自答一波,从网上看到要是多线程对同一寄存器进行操作时,在操作前可以加上wait(rm.regA.m_is_busy==1'b0);判断一下之后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