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 6安装 IC617.702Hotfix的问题

楼主(2018-03-26):
安装完ic617.700Base后想打702的hotfix,结果出现这个提示,请问一下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2018-09-13):
Ответить 1 # lovepuyu

  Unpack archive with the program by means of the latest version of WinRar.

网友(2019-04-02):
想问一下  你是先安装完base  然后在安装的hotfix吗  就是把hotfix安装到base的路径下   我怎么安装的这么慢

网友(2019-09-30):
Hi lovepuyu:

I get the same problem, how to solved it?

mp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