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使用时library manager打不开

楼主(2018-03-26):
这是打开library manager时显示的错误,各位大神,求指教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WARNING* ddLibDefListCallback:nLoadWarnings: libdef file 'lib.defs' load warning:
'Unable to open library test at path /home/cadence/test: Invalid Lib Path'
*WARNING* ddLibDefListCallback:nLoadWarnings: libdef file 'lib.defs' load warning:
'Unable to open library dd at path /home/cadence/dd: Invalid Lib Path'
*WARNING* ddLibDefListCallback:nLoadWarnings: libdef file 'lib.defs' load warning:
'Unable to open library s at path /home/cadence/s: Invalid Lib Path'
*WARNING* ddLibDefListCallback::onLoadWarnings: libdef file 'lib.defs' load warning:
'Unable to open library tttt at path /home/cadence/tttt: Invalid Lib Path'

网友:
lib.defs文件里面定义的库本身不对,是不是压根不存在下面的文件夹
/home/cadence/s
/home/cadence/test
/home/cadence/dd
/home/cadence/tt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