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时开多个ADE仿真后,刷新sch电路变得巨卡

楼主(2018-03-26):
cadence5141,mmsim151,只要同时开多个ADE仿真后,刷新sch电路就会变得巨卡,如下图所示,图1是正常的,图2是卡住的,每移动一下电路都会卡一次,有时一次要卡半分钟,根本无法操作。有哪位大神知道原因的?

   后来试了下,重新装了另一个版本的cadence5141,其他条件不变,就不卡了,多跑几个也就刷新的时候稍微卡一下而已(服务器刚买的,性能杠杠的),所以应该不是机器性能不够的原因,而是cadence的原因。也不知道是那个版本的某些参数设置不对,还是就是版本不行。

网友:
同时开多个ADE仿真

网友:
可能是你ADE里面保存的节点太多,尤其电流节点比较占空间,你可以进ADE的outputs----Save All---里面的第一行 Select signals to output 后面的选项中选择selected,而不是选择allpub 这样只会保存你所想要选择的想要重点观察的节点。说不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虽然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是不是内存占用太多了

网友:
软件仿真产生大量数据把服务器的内存占满了吧,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闭一部分喽

网友:
每个仿真都会占用一些CPU,内存。如果机器性能不够,只能同时少跑几个

楼主:
   今天试了下,重新装了另一个版本的cadence5141,其他条件不变,就不卡了,多跑几个也就刷新的时候稍微卡一下而已(服务器刚买的,性能杠杠的),所以应该不是机器性能不够的原因,而是cadence的原因。也不知道是那个版本的某些参数设置不对,还是就是版本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后来试了下,重新装了另一个版本的cadence5141,其他条件不变,就不卡了,多跑几个也就刷新的时候稍微卡一下而已(服务器刚买的,性能杠杠的),所以应该不是机器性能不够的原因,而是cadence的原因。也不知道是那个版本的某些参数设置不对,还是就是版本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少保存一些节点,保留想要观察的电路节点。这样数据会少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卡不卡跟数据大小关系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666666